求教槽形尺寸是多少

楼主(2021-11-05):
这是老外的图纸(英制尺寸),我对图上标注的槽形尺寸不理解,向大佬们求教内外圈的槽形尺寸各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槽宽×槽长度,均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槽宽×槽长度,均布

长度是中心弧长,不要搞成直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是中心弧长,不要搞成直槽

谢谢你及楼上那位的指教。

网友C:
我觉得槽长不是中心长度,是总长

网友:
这种标注的应该是两圆弧之间中心线长度,算上了圆弧直径的,不是两圆弧中心点之间的长度

网友:
孔数量 x 孔规格尺寸 均不在在base circle 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槽长不是中心长度,是总长

槽长应该是中心弧长。可以手动计算下,明一心。

网友:
它英文意思是:等间距的曲线槽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