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检修或大修时零部件的更换率如何确定?

楼主(2021-11-05):
我们接了一个设备检修的单子,最近正在谈技术协议,涉及一个问题比较棘手,我们给客户给了一个设备更换清单,客户觉得我们有点过度检修了,说白了就是他们认为不该更换的零件,我们进行了更换,对此问题,我们给出了合理理由,客户不认可,并要求我们给出更换零件的更换率。后面还有同类设备回来检修。

更换零件的更换率如何确定?有没有标准可依据?或者哪位社友做过这样的工作?能不能分享点经验?

网友A:
零件使用寿命,设备运行时间。零部件的更换难易度。综合考虑

网友B:
  使用环境,工作条件。运行时间,更换零件对设备的影响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使用寿命,设备运行时间。零部件的更换难易度。综合考虑

如何量化成百分比去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环境,工作条件。运行时间,更换零件对设备的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有没有确定依据?

网友:
把对面技术负责人拉到维修车间的现场把拆散的零件一个一个指给他看,问他要不要换

网友:
如果是临时检修,哪儿坏了修哪儿,哪个件磨损失效或者接近失效换哪个件。
其实就是如何判断失效或接近失效的问题(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可以不考虑接近失效的);

如果是大修,那就按照设备厂家规定及大修规程做;
比如按厂家要求,某设备规定3年一次大修,大修时要求更换某轴承,那就是说不管轴承坏没坏,都更换。

所谓师出有名!

网友C:
列出你们想换的备件清单,发给甲方, 如果甲方说换就换, 说不换就不换。 就 这么简单。 明显有磨损的,拍张照给甲方看,肯定就认可的。  唯一有分歧的就是现在还没坏的,肯定要问甲方,听取甲方的意见。

网友(点评):
记得立字据,剩下由着甲方折腾,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量化成百分比去表达?

零件寿命5000小时,机器2000小时一次大修。如果第一次,那是不是就可以不换了。拆这个零件,需要停机2天。和大修一次差不多。那为啥不大修就把他换了?这只是最简单的思考。你还得看保养的好不好,零件的磨损情况。配合件磨损的情况。机器使用情况。
你们既然是给客户修。还是楼上的兄弟们说的好。以客户为主。只要保证在你们的维修质保期内不坏就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列出你们想换的备件清单,发给甲方, 如果甲方说换就换, 说不换就不换。 就 这么简单。 明显有磨损的,拍 ...

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觉得有些零件不换暂时运行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撑不到下一个修程,客户不认可。

网友:
非要量化百分比表达,要慎重填写,别给自己挖坑。

网友:
我们的设备在客户哪里,不该坏的机构坏了,以为要坏的结果一辈子都没坏,咋弄,完全就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让设备运转一段时间的,然后检查易损零件的磨损程度再来确定什么时候更换

网友:
我们都是这样对零件、机械配件和气动元件进行使用寿命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