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平台车牵引力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1-11-05):
我们公司需要安装一个总重为80吨的平台车,运行环境为:
  • 安装4个直径20厘米的钢轮,钢轮内装圆柱滚子轴承。
  • 在一个钢板焊接的平面轨道上运行,轨道经过机加工。
  • 总行程为3.6米,需要1分钟行走完。
  • 驱动装置为平台两侧安装齿条,用两台液压马达驱动,齿轮直径为30厘米。
现在我就行问下,1推动这个平台需要多大的牵引力,怎么计算出来。2我需要多大扭矩的液压马达可以驱动。3齿轮齿条需要多大模数的。

网友A:
轮子太小了,八十吨,至少600毫米的轮子呀

网友B:
牵引力七八百公斤,轮与轨的摩擦力加上轴承的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太小了,八十吨,至少600毫米的轮子呀

平台高度只有30厘米,所以轮子直径有限制轮子不能超出平台。

网友C:
这个轮子的尺寸,液压马达直驱的话,应该选不到合适的马达。要么改轮径或者结构,用低速星型马达;要么轮子内圈焊内齿圈,用柱塞马达+小齿轮驱动(或其他组合);要么直接用柱塞马达+行星减速机+链轮圈+链条地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牵引力七八百公斤,轮与轨的摩擦力加上轴承的摩擦力

能给个详细点的计算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轮子的尺寸,液压马达直驱的话,应该选不到合适的马达。要么改轮径或者结构,用低速星型马达;要么轮子 ...

你好,先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不是用马达直接驱动轮子的,在平台侧面安装齿条,在轨道上安装马达用齿轮驱动。

网友:
牵引力主要克服的是摩檫力;马达功率计算:由功率转速算输出扭矩,由此扭矩和驱动齿轮节圆半径算节圆上能输出的力,这个力要大于平台车的摩檫力;齿轮齿条模数需要强度计算;齿轮齿数选择尽可能少,若齿数太多,马达就会太大。

网友:
负载分析:1、滚动摩擦阻力,需根据接触结构进行确定滚动摩擦系数,参考值建议留些安全余量,0.05应该够了,负载80吨。启动时,有可能还会大些。
2、惯性力,如果采用液压马达进行驱动,考虑能够达到的加速度最大指标。
驱动分析:
1、根据负载力,选择齿轮齿条,如果不常做,买标准品就行,精锐的就有,里面能达到负载力的齿轮和齿条。
2、齿轮选择需结合液压马达的输出扭矩转速进行选择计算。

目前结构轮子直径确实比较小,可能局部接触应力较大,造成摩擦力偏大。

网友:
你自己的计算过程是什么?拿出来瞧瞧,不会是想直接获得结果吧,得到了你敢信吗?
分别校核机架、轮轴、轮子、链轮链条,选型电机输出扭矩,经过减速机放大。选型减速机减速比,获得运行速度,校核速度。
摩擦系数和重力分力都得考虑进来。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f=uN。f是最大静摩擦,N是正压力,u是最大静摩擦因数。u通过查询机械设计手册所得为0.15.
f=0.15*80=12吨力=12*1000*10=120000N,实际的设计要比这个大一些,安全系数可以取1.5倍。

网友:
直径200mm,肯定不够。
建议你找一本《 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里面有“运行机构”的计算方法,平车的驱动计算也是按此方法计算的。
如果你的台车高度受限,可以另辟蹊径。
既然行程不长,你又是用齿轮齿条驱动,可以考虑参考机床导轨的型式。

网友:
这种 起重机设计手册  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牵引力≥正压力*车轮对地面的摩擦力。牵引功率=牵引力*牵引力方向上的速度

液压驱动的扭矩≥9550*牵引功率/车轮转速。

网友:
用卷扬机+钢丝绳牵引做动力得了。轮子直径太小

网友:
两个问题:
1、如果用液压马达的话,那势必要增加液压站,滑台移动那液压站怎么办?无法跟着滑台移动,那增加坦克链也很麻烦!
2、钢轮在钢轨上面行走,太光滑了,会出现打滑的情况。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液压马达固定在钢轨上,齿条安装在移动平台上,液压管不用跟着走。

网友:
1.    (安装4个直径20厘米的钢轮)—按图示是圆柱面轮子,在一个钢板焊接的平面轨道上运行,轨道经过机加工;(钢轮内装圆柱滚子轴承)—按照前面所述期望轮子和导轨为线接触,用圆柱滚子要考虑每个轮子都要保证线接触,有必要考虑铰接或弹性元件。轴承一般考虑用调心滚柱轴承。
2.    (总行程为3.6米,需要1分钟行走完)—平均速度0.06米/秒,需要知道加减速时间或距离,求出加速度。
3.    (驱动装置为平台两侧安装齿条,用两台液压马达驱动,齿轮直径为30厘米)—图示侧面安装齿轮齿条驱动,还要侧面加导向轮承受不平衡时的侧向力。

网友:
先确定轮径,这样就可以算出来速度,就可以进行下面的了

网友:
用那种像靴座的那种轧机上的那种滚动体在轨道上面滚动承载力能很大
这个东西可以加N个

网友:
不错要奖励一下呀社友,小分分刷起来,这样才更有动力分享更多干货。

网友:
好要奖励一下呀社友,小分分刷起来,这样才更有动力分享更多干货。

网友:
这个估计要主要考虑起动惯性,轮与导轨、轴承的摩擦力相对可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