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件调用后,修改能联动反映在所有调用的文件里?

楼主(2021-11-0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自建零件,并生成结构件发布入库,然后插入结构件进行结构的搭建,现在对已入库的结构件形状进行修改,改了后,之前所调用的文件没有联动修改,这怎么行?我要联动修改' C3 g* m) G' G* ?4 d

网友:
vault环境下?

楼主:
2022 默认全部安装

楼主:
专门的vault环境没搭,小团队

楼主:
主要是结构件关联修剪之类处理功能比较好,希望效率高点

楼主:
我再试试结构件库中表单修改,如何让零件、部件中联动反映最新改动

网友:
有这个功能吗?好像没这个功能吧。。。

楼主:
是啊,目前没找到这个改库里的构件,相关构建联动更新的功能;都TMD固化成一个个独立的零部件了,怎么折腾?用设计标签下的更改命令,可批量修改,改的时候,属性拾取,TMD连方向也批量改了,软件搭的时候不能多个方向是否要匹配的功能选项?inventor有创新但太嫩,SW则老牌太熟,细节到位,建筑行业功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