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橡胶与316L不锈钢粘接

楼主(2021-11-05):
有没有硅橡胶与316L不锈钢粘接的胶水阿
根据存档图纸开模加工的硅橡胶与316L不锈钢粘接不牢固阿(以前生产的供应商没有按技术要求用硅橡胶做,用的TPU),有没有小伙伴有合适的胶水推荐阿。

网友:
为什么要粘接,硅橡胶作密封用吗?

网友:
直接包胶吧,开模的改性硅胶可能还有点沾,我们做手板用的硅胶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网友:
有一种快干胶能粘结,问问卖胶水的,他们对产品连接比较多。

网友:
联系道康宁或者陶氏,他们有解决方法。

网友A:
5块钱那种胶水不行吗?小视频到处飞的那种。

网友B:
胶或不锈钢,金属任一表面先施巨箭G-988硅胶胶水,可以打胶柱,点涂,大面积就用刷子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或不锈钢,金属任一表面先施巨箭G-988硅胶胶水,可以打胶柱,点涂,大面积就用刷子刷。

谢谢,已经找他们拿到样品了,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那种胶水不行吗?小视频到处飞的那种。

不敢用。。。还是买有保障的好

网友C:
M-31CL乐泰的医用级别的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医用硅胶胶水

网友:
冷粘牢固性欠佳,热硫化包胶才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M-31CL乐泰的医用级别的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医用硅胶胶水

我们目前使用的是乐泰医用的AB胶,粘接TPU还可以,粘接硅橡胶不行

网友D:
小面积用胶水还可以,大面积就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面积用胶水还可以,大面积就不行了吧

我用快干的胶水粘接效果还不错,基本上硅橡胶拉破了都掉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