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没有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铁泥

楼主(2021-11-06):
防护没有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铁泥在这个位置呢?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很潮湿?设备漏水?看图片好像是铁锈和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很潮湿?设备漏水?看图片好像是铁锈和泥。

不太清楚呀,说机床内潮湿的话,那估计能怀疑到切削液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切削液本身就是有腐蚀的,金属与化学液体之间的长期接触,肯定会有积泥。

网友:
切削液带过来的铁屑油泥,落进去的灰尘,生锈形成的铁锈。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啊,比线切割还脏啊!

网友:
也许就是认为防护没问题的防护罩啥的问题

网友:
先彻底清理干净下,强迫症患者表示看不下去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防护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