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旋转机构

楼主(2021-11-07):
小编不要乱改标题
要求工件从A点到B点直线运动,同时工件自身的姿态做180度旋转运动
    设计思路是
1.直线气缸加旋转气缸
2.丝杆加旋转气缸
    这是不是绝大多数机械工程师的思维呢? 把复合运动分解为独立的运动机构叠加,看起来理解起来十分的简单可靠,这样的设计思路是不是当下非标设计的潮流和方向?
   或者说你碰到这种工艺动作要求还有什么思路?
只是这种思路也太直接简单,有些场合未必试用,请大家探讨一下,你们平时做设计工作如何实现工艺动作的

网友:
气缸+滑槽

网友:
是不是螺母运动?

网友:
可以将运动通过凸轮或滑槽耦合起来,但是没必要。简单叠加易于修改且不容易出错。

网友A:
一个夹紧气缸就可以

网友:
简单不好吗  复杂的东西从加工到装配都不好弄

网友:
简单实用为主。复杂运动分解为多个简单运动耦合,本来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一般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B:
我会和他一起先帮他弄清楚他自己到底想要啥?

网友:
是这样的思路,有种东西叫PPU机械手,说不定能帮你完成80%的进度。

网友:
气缸+齿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夹紧气缸就可以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有其他条件还是要慎重。

网友:
电机加齿传动最合适!

网友(2022-09-24):
引用 网友B:
我会和他一起先帮他弄清楚他自己到底想要啥?

正解,要拿到需求,数据,才能开始设计,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