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更加迷你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21-11-07):
设计中因为位置太过紧凑了,导致常规的U型光电传感器根本没位置安装了,是一个小的28步进电机回原点使用的。请问下各位还有没有比这种更加迷你的U型光电传感器呢?谢谢。越小越好。或者大家还有什么回原点的好建议嘛?谢谢。

网友:
那就用分体式对射的光电开关装在外侧,要么用光纤的

网友A:
之前和IAI、Festo的人员聊过,他们有些电缸采用撞击式回原点,也就是看起来没有装原点传感器,但一样可以复位。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原理估计是扭矩突变后,检测电流,再反向回零复位。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4843.html

网友B:
松下有PM25系列的,比这个小。再小还有一个系列,不过那个系列的传感器要直接焊在pcb上,用起来不方便。机械回零对于没反馈的步进用不了的

网友:
搞个迷你的磁开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松下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有PM25系列的,比这个小。再小还有一个系列,不过那个系列的传感器要直接焊在pcb上,用起来不方便。机 ...

好的谢谢,那我用PM2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和IAI、Festo的人员聊过,他们有些电缸采用撞击式回原点,也就是看起来没有装原点传感器,但一样可以复 ...

好的谢谢,我去和电气商量下

网友:
从带对射型光电传感器的鼠标上拆一个,如果还嫌大,那么只有自己做了、

网友:
去买个霍尔元件,TO-92封装,像常见的三极管一样,绿豆大小,再弄个绿豆大小的磁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