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导轨加工方法

楼主(2021-11-07):
求问各位大大
我们现在需要自己对上银导轨进行切割,整轨尺寸20*4000或25*4000,需要切割成340或470,一个月可能要切2000刀,这种有朋友推荐直接用切割机就可以,不过我担心切完了有毛刺,客户那边会有意见,请问这种上个锯床如何? 切完了要做个倒角的话要用哪种机床呢? 刚刚开始最好成本低点。。。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导轨大多都是硬的(淬火的),切断最好还是线切。

网友:
别用砂轮片切割机,导轨会局部高温变色,虽然这是最便宜的切割机了。
建议买个2手的铁带切割机,半自动切割+带有冷却液,熟练了还能一次切多条,月2000条也不多,不想买设备去外加工也行。
切割后导轨其实已经脏了又带水,擦起来麻烦。
注意导轨的表面不能划伤!!!
倒角其实才是最麻烦的,你这量太少预算也少,搞自动不用想了,老老实实的用角磨机吧,买百叶轮那种抛光片。

网友:
我们直接砂轮切割机切,然后砂轮倒角。

网友:
这么大量这是要搞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