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多级齿轮减速扭矩能达到200NM,齿轮模数怎么定?

楼主(2021-11-08):
要求直流电机电压12V,功率35W,转速3000r/min,经多级齿轮减速扭矩能达到200NM,输出转速1r/min,怎么设计齿轮?

网友A:
蜗轮蜗杆或者无极变速+减速,这样可以吗?

网友B:
35瓦...你这是要用四驱车的马达跑真车

网友C:
一,要求电机最大直径是多少?,减速箱长度?
二,多级有几级限制?
转速越快负载越小,转速越慢负载越大
确定最后一级的模数能够负载200N
上面几级模数可以相对减小

网友:
摆线减速吧,自己做的话,功率不大,应该也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或者无极变速+减速,这样可以吗?

只要纯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瓦...你这是要用四驱车的马达跑真车

没办法,给的参数就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要求电机最大直径是多少?,减速箱长度?
二,多级有几级限制?
转速越快负载越小,转速越慢负载越大

电机直径62,外形尺寸没啥要求,最多六级减速

网友B:
刚算了下,35W电机居然够用

你这减速比要3000:1,直接用直齿轮,齿轮太大。用俩行星齿轮减速器,一头接输入,一头接输出,中间摆个过渡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算了下,35W电机居然够用

你这减速比要3000:1,直接用直齿轮,齿轮太大。用俩行星齿轮减速器,一头接 ...

优先考虑直齿轮结构,外形尺寸目前没要求

网友D:
你这数据明显是经过计算的吧?刚好够用。
不可以采用蜗轮减速,只能采用齿轮减速。
建议采用好点的多级行星减速器串联。
采用稀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数据明显是经过计算的吧?刚好够用。
不可以采用蜗轮减速,只能采用齿轮减速。
建议采用好点的多级行 ...

目前只考虑多级直齿轮结构

网友(点评):
那就自己做了,结构复杂还贵。买行星的也就几百块。

网友(点评):
大概至少要6级传动。。。。会玩

网友E:
根据减速比的多少来设计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减速比的多少来设计选择。

速比3000左右,按六级减速后末级的齿轮体积好大

网友F:
蜗轮蜗杆+无极变速+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蜗轮蜗杆+无极变速+减速,

原来就用的蜗轮蜗杆,现在要用齿轮替换掉

网友:
我们就做200N~600N的齿轮箱,4级传动     200N的齿轮都是1。5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