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11-08):
大神们好,用sw做3D草图时,用中心矩形命令画了个矩形,怎样完全定义草图

网友A:
约束下矩形边线为水平或者竖直。从图片上看,矩形是随便画的

网友B:
约束、TAP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下矩形边线为水平或者竖直。从图片上看,矩形是随便画的

只能约束沿X,Y,Z轴方向,约束了之后还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约束、TAP键切换

我知道TAB键转换平面,就是约束时不管怎么约束都是蓝线,也试着添加了辅助线,或者以后用2D草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约束沿X,Y,Z轴方向,约束了之后还是蓝色的

不会啊,只要约束两个就可以了。你看下中心点是不是没约束。另外你可以左键按住一条直线移动,看看是哪个位置没约束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只要约束两个就可以了。你看下中心点是不是没约束。另外你可以左键按住一条直线移动,看看是哪个 ...

我试试

网友:
一条线让在与某面重合,其余线垂直,共面。

网友:
约束中心点或者边都行,你可以和坐标原点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TAB键转换平面,就是约束时不管怎么约束都是蓝线,也试着添加了辅助线,或者以后用2D草图???

画3D草图用等轴测视角画,用你图片上的视角很容易约束错

网友:
用尺寸标注和约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