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连接深度原理分析

楼主(2021-11-08):
问题:在设计过程中,发现螺纹连接的深度不符合国家标准。例如:M10的通孔,连接件为铸铁,机械手册规定要深度18mm,而现在只有10mm的螺纹连接深度,如何保证计算安全可靠?(螺栓组受扭矩)
分析:铰制孔连接,螺栓靠自身强度抵抗变形(剪切或挤压),深度有关于面积(深度越深,面积越大,应力减少),如果受倾覆力矩的螺栓组这么分析?

楼主:
在线急等大佬解决

网友:
我咋记得,螺纹受力的时候,只有两圈受力最大,其他圈数都是没有用的啊

网友:
其实铸铁按1.5d旋合长度就行,计算强度是按照材料强度最弱(铸铁)计算的,不知你这螺纹受力多大,也可以在零件螺纹孔处加工个更大一些的螺纹钢套,比如M20*2,拧进去固定住,M10再拧进螺纹钢套

网友:
螺栓组受倾覆力矩,对于单个螺栓来说只是受一个拉力,校核这个拉力是否安全就行

网友:
扭矩与拧紧技术原理
http://www.cmiw.cn/thread-471292-1-1.html

螺纹受力分布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实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38b2c936bec0975f465e2d5.html

网友:
一会儿螺纹孔,一会儿铰制孔,究竟是什么孔。
还有楼上几位分析的挺起劲的,对着空气分析吗

网友(点评):
有种螺栓叫铰制孔用螺栓

网友:
你家铰制孔螺栓配螺纹孔吗

一脑子浆糊出来指导别人吗

网友:
一般都是1.5d-2d,也不绝对,看你负载和连接方式吧

网友:
手册只是建议参考。
具体问题还得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分析。

网友:
这个工作中多用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