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夹紧结构

楼主(2021-11-08):
需要铁子们出出主意,找一种方案,需求是A物体固定,要让B物件做直线运动(重量不大约为200g,有一定弹性)能够贴合在A上,并且保持一定压力(需要大概10N的力),所需行程不大5-10mm即可。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并且要求该模块总长度不超过100mm,最好能够断电自锁,或者小电流自锁(发热不能太大)。目前找到较为合理的就是微型丝杆模组,以及微型电动缸(永磁式电机要通电自锁),但是找不到那么小的,都是150mm左右的大小太长了

补充内容 (2021-11-8 17:01):
忘记说明了,A是一块很薄的玻璃,承受不了很大力的撞击,不知道电磁铁的话有没有慢慢闭合的

网友A:
你是不是走错路子了,你这不是10mm行程大小问题,是保持力10N的事情,你搞这么小的丝杆,电缸,还要力矩保持,有耐久性嘛?
不能搞个气缸在B后面直接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走错路子了,你这不是10mm行程大小问题,是保持力10N的事情,你搞这么小的丝杆,电缸,还要力矩保 ...

本来就是要做微型结构,气缸确实有做到很小的,但是后面配套的气源设施体积太大了。
设备是用电力支持的,所以在找较小的电动缸,保持力的话个人觉得只要模块能够自锁通过控制行程还是可以达到的(毕竟B是有弹性的,算好形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B:
电磁铁应该行,就是要找下有没有那么大力的  可以非标定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应该行,就是要找下有没有那么大力的  可以非标定制

三达不溜.zanty.com/ProductsStd_312.html

网友C:
你去搜一下因时机器人    小型化  70-100N的力    能自锁

网友D:
没啥意义,钱到位20mm以内都可以干到  超声压电的模组,都小得要命

网友:
用电磁铁,挺符合你说的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啥意义,钱到位20mm以内都可以干到  超声压电的模组,都小得要命

请问有品牌或者产品相关资料吗啊?想学习多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搜一下因时机器人    小型化  70-100N的力    能自锁

顶啊,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可是总感觉外观看上去不是这么个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达不溜.zanty.com/ProductsStd_312.html

有慢慢闭合的那种吗,A物体受不了快速撞击。而且电磁铁要求通电打开,断电闭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慢慢闭合的那种吗,A物体受不了快速撞击。而且电磁铁要求通电打开,断电闭合

缓慢闭合靠电磁铁本身不好搞,需要外置增加缓冲器,自锁功能都可以实现的,有想法的话可以问下相关供应商

网友(点评):
紧贴位置加个弹性缓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啊,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可是总感觉外观看上去不是这么个用法

那不是都能符合你的要求么?根据外观把电机固定就好了,他们有好几种固定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都能符合你的要求么?根据外观把电机固定就好了,他们有好几种固定接口的

他们那个在尾部有一个安装接口,做指关节旋转运动的,感觉像这种平面的运动,没有设计好专门的装夹方式,而且有品牌封装,直接拿过来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总感觉不大合适

网友:
可以考虑用定制的电磁铁

网友:
面板厂吗?

网友:
现场都没气源,显然不是工厂车间里使用

网友:
我会考虑机械自锁,运动过程不需要太大推力,到达终点进入死点区域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并且可以自锁。

网友:
我使用过的东方马达的DRLM20G-02B1P-K,推力和尺寸满足你的需求,就是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