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不好,还找借口?

楼主(2021-11-08):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设备同样如此!这套滑台各项功能都能满足,却给客户端的保养带来极大的困扰!

滑台是尺寸传动;该设备应用的产品产量较大,需每天开三班,滑台每天移动1620米,每月26天工作;现有的设备齿轮和齿条上面已经出现烧伤的痕迹!

出现齿损伤主要的原因就是齿的润滑方式不合理,可以看到这个毛刷根本就没接触到齿;而且它不仅没有润滑齿轮,还把润滑油弄的满地都是,特别是滑台停止位置,那个地上就是一摊油!

  我把这两个问题反馈给供应商,他们给的回复为:
  润滑有问题可以先检查下这几项:1.畅检查油路是否变形堵塞,有变形要更换油管。2.检查油泵泵油是否顺畅,把管路拔了看下出油情况。把各个管路拔了再泵油检查验证分油器出油情况。分油器有出油量开关用扳手调节一下。
  他们的意思是齿润滑不到位,是管路堵塞,这不摆明是油刷的位置不合理嘛!漏油严重,他们意思是靠分油器来调节油量,你下面没有集油槽,油始终会漏到设备上渗到车间地面上吧?时间长了,地上还是一滩油!

  其实油刷润滑还是不合理,我们自己做的设备都是用这种羊毛轮的润滑方式;定制一批和齿条齿型一样的羊毛轮,接上油管路,紧贴在尺寸条上,这样能实现很全面的润滑!

安装方式:

后续大家在设计时用这种方式最好。。。

网友:
羊毛轮润滑  不错啊  学到了  赞一个

网友A:
用这种羊毛轮润滑   当羊毛轮积攒一定润滑油   时间长了以后羊毛轮下方是不是也会出现漏油的情况

网友B:
好贴,感谢大侠。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羊毛轮润滑   当羊毛轮积攒一定润滑油   时间长了以后羊毛轮下方是不是也会出现漏油的情况

这个油泵不是持续供油的,我们做过测试,每天定时供油,轮子上面的油用完后再给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感谢大侠。收藏了。

客气了,互相学习探讨

网友:
错了就改,确实没必要找借口。

网友:
下面要摆接油盘吧?

网友C:
你这移距离动并不长,可以说很短。出现损伤,基本可以判定为:一是设计不合理,齿轮参数选择有问题。二是加工装配不到位,齿轮啮合有问题。
如果仅仅是润滑,给个改造意见:1 如果动力足够,采用高粘度脂润滑,增加润滑物压出极限。2 是下面加个油槽,采用油泵边跑边抽,直接打到齿轮上。

按说你那点移动量,加一次润滑脂至少要能跑一个月以上。

网友(点评):
楼主这点运动量,现场见到都是你说的第1种

网友:
佛祖灯芯?

网友D:
毛毡齿轮,开型模压出来的?

网友:
百度了下还真有齿形毛毡轮,不知道这种轮子容不容易坏呀?更换周期是多久呀?感谢指教

网友:
油刷润滑就是哄人的,油刷根本存不住油。用油毡润滑是对的。

网友:
设计时候加个注油泵啊,每半小时打一次油,齿条下面做个接油槽。

楼主:
像那种做油刷的,下面是要做长条的集油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移距离动并不长,可以说很短。出现损伤,基本可以判定为:一是设计不合理,齿轮参数选择有问题。二是加 ...

看样子层主还是很专业的啊,但一个月加一次是不是太少了呢?

网友(点评):
外面很多设备一辈子只加一次油脂,天天跑得很欢,也没见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毛毡齿轮,开形模压出来的?

找供应商定制的,采购找的江苏一家厂做的

网友:
羊毛轮的方法很好,就是要看设备能不能有空间去安装

网友:
真真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羊毛轮润滑   当羊毛轮积攒一定润滑油   时间长了以后羊毛轮下方是不是也会出现漏油的情况

定期更换就好!

网友:
羊毛轮润滑不错学习了。请教大侠,向齿条上刷油是否要装两个,装一个是否有一端刷不到油。

网友(点评):
31楼给出了羊毛轮直接和齿轮啮合,用一个可以。

网友:
建议每天注油

网友:
222

网友(点评):
齿轮看着像是两个,还是只中间切了槽?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学到了,羊毛轮润滑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已收藏

楼主:
这个毛毡轮是只和齿轮啮合了,没有跟齿条啮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毛毡轮是只和齿轮啮合了,没有跟齿条啮合吧。。。

是的

网友:
羊毛轮看起来像尼龙?

网友:
毛毡齿轮听过,第一次见到有人用

网友:
润滑方式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层主还是很专业的啊,但一个月加一次是不是太少了呢?

速度不快,估计载荷也不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析。点赞支持

网友:
长见识了,赞一个

网友E:
是的,较多的齿条润滑都用羊毛毡轮来处理

网友:
这个毛毡轮啊,每年机械设备展览会的会场外面都会有小摊推销的。

网友:
这个想法挺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较多的齿条润滑都用羊毛毡轮来处理

我见到的大部分都是抹高粘度油脂来润滑的,现场几十家的各种设备,几乎都有导轨齿条类,很多齿条都是每天要跑一两万米,都是24小时运行,平时没时间可以维护,除非设备实在有严重异响甚至影响生产,设备维护都是每个月的倒班那两天

网友:
羊毛毡轮,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思路。

网友:
好像齿轮齿条传动的,都是用这种羊毛轮+油压泵供油的方式润滑的吧,
你这个供应商那这么个小刷子,只能说为了省成本,显得很不专业啊

网友:
加工中心都是油泵定时自动喷油润滑,另外如果是羊毛轮的话似乎直接用圆柱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见到的大部分都是抹高粘度油脂来润滑的,现场几十家的各种设备,几乎都有导轨齿条类,很多齿条都是每天 ...

用抹油的方式就是不够专业,采用注油泵可以设定好次数和间隔时间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用直齿可以么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远祥前辈

网友:
学习了 永无止境

网友:
用黄油就用毛毡轮,国外有用油雾润滑的,就是将润滑油和压缩空气混合后喷出,用量小且均匀

网友(2021-12-17):
又学习到一种方法,感谢

网友(2022-07-19):
学到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
羊毛轮时间长了会脏污,又要考虑换轮子的问题了。而且也会有滴落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毛毡齿轮,开型模压出来的?

毛毡轮淘宝可以买到

网友:
齿轮看着像是两个,还是只中间切了槽?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能否晒一张羊毛轮的图纸?看看材料和技术要求要怎么写

网友:
确实长见识了,以前公司这种齿轮齿条供油就是用油泵滴在齿轮上方,这个另外上一个齿轮加油的搞法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羊毛轮用久了是不是会软会脏需要定期更换,不懂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