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国产品牌四轴、六轴机械手

楼主(2021-11-08):
如题:

         最近评估项目需要用到一些四轴、六轴机械手,考虑到项目成本,希望能够在一些工序使用国产机械手,就是常规产品上下料搬运类的场景,但国产品牌的接触较少,希望有用过的社友帮助推荐下靠谱的国内品牌或厂家。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码垛 定点取放 和要求不高的曲线轨迹 国产是可以

最便宜的是 勃朗特 但不建议

还有 新松机器人(较贵) 华数机器人价格适中

网友:
南京埃斯顿,芜湖埃夫特用过。

网友:
一般6轴,就不是那种直来直去的机械手,都是机器人了,国产的机器人品牌都有:新时达、华中数控、珞石科技、华盛控科技、凯宝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码垛 定点取放 和要求不高的曲线轨迹 国产是可以

最便宜的是 勃朗特 但不建议

您好,我是一名学生,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齿轮齿条传动,工作台与齿条间相对静止就是固定在它上面,我想问您如何计算电机的功率,转动惯量,转矩、功率的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的码垛 定点取放 和要求不高的曲线轨迹 国产是可以

最便宜的是 勃朗特 但不建议

我看过您在16年回复过别人的提问,我没有权限加您,可否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2022-01-20):
艾利特 珞石 节卡,我最近也在找机械手,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