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这么改一下 符合正常工艺吗

楼主(2021-11-08):
按我的意思 拆件 对方做成这种散件了  老铁们帮忙看一下是最佳方案吗

接上帖:http://www.cmiw.cn/thread-1034817-1-1.html

网友:
这个是什么零件?作用是?

拆成散件,第二个板是做什么的?

网友:
拆的挺好。

网友A:
零件拆这么散,再通过什么拼接在一起?不会是焊接吧,这样变形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拆这么散,再通过什么拼接在一起?不会是焊接吧,这样变形会很大!

另一端有紧固件锁住的 这些零件是放进去 配合特殊形状传感器用的

这样是为了好加工 但感觉不是最佳方案 而且装配可能确实比较散

网友:
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使用情况分析,哪些地方有要求对加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不过分成这几块生产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中间那块板的作用不明就里

网友B:
如果拆散,第一个件为什么不用键槽和键,那样成本低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散,第一个件为什么不用键槽和键,那样成本低一些吧

我是这么跟对方提的  对方考虑的是尽可能方便

网友:
那第一个件要CNC加工吗,还有,这么多件了,还在乎多一个键

网友:
也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传感器形状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传感器形状发出来看看。

就一个长方形的板 竖的插在里面  设计那个半圆 是为了靠在上面

已经联系论坛一个老铁帮助 大家有好的方案也欢迎探讨指教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