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3 搭配Quadro哪款显卡合适

楼主(2021-11-08):
有没有哪位大佬对与solid works搭配显卡方面有研究的  我用的solid works2013  现在用的Quadro K620的卡 运行大中型装配体比较卡顿。可能在某一瞬间占用100% 然后 软件崩溃。现在想换个显卡 不知道那款比较合适。不需要顶级显卡 能用就行

网友A:
2013比较老了,换P系列的,估计没有认证驱动。
实在想换,换M4000(估计只有二手)或P2000,P620。

网友B:
N卡的话,建议用工作站级别的显卡,因为他的内部机驱动设计都是侧重专业制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比较老了,换P系列的,估计没有认证驱动。
实在想换,换M4000(估计只有二手)或P2000,P620。

了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卡的话,建议用工作站级别的显卡,因为他的内部机驱动设计都是侧重专业制图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2013可能还是XP系统吧,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光一个显卡的问题了吧

网友:
看预算吧,专业卡不便宜

网友(2023-05-17):
丽台A2000现在价格和3060差不多吧2300左右

网友:
我的16配P2000
用着还可以

网友:
专门测试过,同价位的专业卡被游戏卡完爆。仅对sw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