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STP格式转,为什么会有不同结果?

楼主(2021-11-08):
从SMC或亚德客3D软件生成一个装配体,通过解压特征,为什么会用两种不同结果?
是软件问题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感谢协助!

网友A:
看看系统选项里的这些设置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系统选项里的这些设置是否一样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提示,我修改了一下。搞定了。
太感谢了。

网友:
也可以把装配体另存成part零件。

网友(点评):
是的。我经常这么做。

网友:
那个是打开设置的问题吧,有参和无参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