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平台选择】DD马达,凸轮分割器,中空旋转平台

楼主(2021-11-08):
最近在出方案时,拟定了一个四工位回转平台,本人之前没有处理过回转平台。特在网上寻找相关资料学习。目前已经整理了一些问题,如下:
1.目前市面上的DD马达,凸轮分割器,中空旋转平台各自的特点,应用场景;
2.回转平台的气路,电路走线设计;

目前查到的是,
1.DD马达力矩大,精度高,任意角度进行分度,结构紧凑,凸轮分割器的功能他都有,但是价格高。
2.凸轮分割器是目前主流多工位回转配件,精度可达正负30秒,特制的可达15秒内,好品质的可以用10年。
3.在回转盘中间使用滑环电缆连接器,气路使用旋转接头。

想问下大家关于回转平台,有没有一些总结经验,或者说,设计图例,能够分享下,给点启示。或者我说错的地方也恳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如果要中空 肯定是中间走线路 气路 也可能要用到电滑环

至于是DD马达和分割器 这个需要看你的工况 也就是 转台停止和转动时间比。

负载不高 且暂时不确定时间配比 都是DD马达

如果可以知道 动静比 就用分割器 毕竟非常稳定

建议先看一下选型资料

网友:
如果是第一台样机还是用DD马达或者自己搭转台吧,方便调整或者修改,一般连续单向转动的转台都只能用旋转接头走气,其他电机都跟底板固定的

网友B:
可以去smc官网看一下,低回转力矩回转接头MQR系列,网站上有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中空 肯定是中间走线路 气路 也可能要用到电滑环

至于是DD马达和分割器 这个需要看你的工况 也就 ...

好的,谢谢,如果不用中空,这里的气路和电路怎么走线?

网友(点评):
也可以从转盘的正中心的上面走 当然也要用的滑环否则会绕。

网友C:
DD精度更高,转位节拍更快,调试有点麻烦;分割器稳定性强、精度也高,三相电机配合变频器控制比较方便;我是三共厂家,有问题可以找我。
朝一个方向一直转考虑滑环走电和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如果不用中空,这里的气路和电路怎么走线?

天上吊过去

楼主:
就算是上面调过去,也会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smc官网看一下,低回转力矩回转接头MQR系列,网站上有相关资料。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精度更高,转位节拍更快,调试有点麻烦;分割器稳定性强、精度也高,三相电机配合变频器控制比较方便;我 ...

你好啊,三共的有点贵,不过还是想厚颜问下,你们有成熟的单方向气路电路旋转方案么。我电气同事和我说,他以前有用过的电缆滑环,基本两三个月就坏了,改成了正反转方案。

网友(点评):
滑环国内一般300-700左右,我们用库伯勒的滑环连线转3年了 8秒转一圈,还没坏,就是太贵了 一个9800多

网友:
|256505发表于 11-09 13:36
好的,谢谢,如果不用中空,这里的气路和电路怎么走线?

气、电一体滑环。成品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啊,三共的有点贵,不过还是想厚颜问下,你们有成熟的单方向气路电路旋转方案么。我电气同事和我说 ...

您的节拍和工作时间是多少呢?滑环买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节拍和工作时间是多少呢?滑环买好点的

节拍差不多30s,平台工作时间5秒内。

网友D:
选DD马达时这个定位刹车要注意,否则都定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DD马达时这个定位刹车要注意,否则都定不住。

选择带有定位刹车功能的?

网友:
DD马达就是洗衣机上用的DD电机吗,有一些洗衣机厂商会在滚筒洗衣机上使用DD电机

网友:
我是做DD马达回转工作台的,可以交流一下,分享经验17863093232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