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计算水平移动的齿轮齿条步骤

楼主(2021-11-08):
物料固定在齿条上进行移动,有效行程为140mm,想要请教一下大家齿轮的转矩、电机的功率、转动惯量、转速等的计算公式,是水平移动的不是类似于上下的起重机的

网友A:
没参数只能说用心算就好。

网友B:
楼主是刚毕业的吗,这个都不会?齿条肯定固定在线规上的,所以齿轮计算的是摩擦力,分度圆上受到了一个摩擦力,再计算出电机轴受到的扭矩。这个是受力分析过程,这个出来了,其他的参数照公式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参数只能说用心算就好。

(物料是固定在齿条上没有滑动,物料重440g,齿条物料共重940g,水平移动有效行程140mm,齿轮直径为62mm,模数1,齿数60,工作速度为0.05m/s,工作量为每天6h,传动比为1:1.电机用的是两相42步进电机,额定转速600,额定功率4w,额定转矩0.2N.M),以上是小弟想要设计的,然后不知道用这个电机带不带得动,是不是得先算出齿轮的功率等参数才能选装电机,还望您能解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刚毕业的吗,这个都不会?齿条肯定固定在线规上的,所以齿轮计算的是摩擦力,分度圆上受到了一个摩擦 ...

是还没毕业的,没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刚毕业的吗,这个都不会?齿条肯定固定在线规上的,所以齿轮计算的是摩擦力,分度圆上受到了一个摩擦 ...

谢谢您指正

楼主:
我想设计的是类似于这么一个东西,齿轮在下齿条在上,图中的滑块就相当于我要设计的物料,不懂得如何计算步骤

网友:
这个需要去翻课本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