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破袋分离装置

楼主(2021-11-09):
请问各位老师,针对生活垃圾破袋并且实现袋子与湿垃圾的分离(抓取、破拆、分离)三个主要阶段的装置结构有什么建议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太难,你能实现这东西,就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网友B:
垃圾处理一直很难。
我觉得最好办法还是得采用古老办法:离心式分离甩干机。

目前垃圾处理设备,结构粗糙、精度差、材料差、强度差,所以转速低,离心力小,分离效果、甩干效果差。

要知道离心力与转速平方成正比的,如果转速提高1倍,离心力就是4倍。

看网上那些破烂结构,做得好转速估计能提高几倍。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和指导,这个问题确实很难,且实现起来比较复杂,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抓取、破袋、袋子分离)等实现过程的机构或者装置思考方向,拓宽一下思路,我这目前专业水平受限,能想到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你能实现这东西,就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确实很难,看了一些业内产品和专利,对于怎么讲袋子和内容物分离缺乏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处理一直很难。
我觉得最好办法还是得采用古老办法:离心式分离甩干机。

感谢您的指导,这个我思考一下,目前是撕碎后内容物和袋子分开还有困难,怎么在撕碎后分离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C:
这个可以模拟那种小区里面的垃圾分类机。

网友:
这个得用到不规则视觉抓取(震动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模拟那种小区里面的垃圾分类机。

这个主要是受位置局限,您说的这个社区垃圾分选机,也是破拆后传送带传输然后机器视觉机械手抓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