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验证:POM与尼龙

楼主(2021-11-09):
最近做了一个圆柱电池项目,聊到塑料件该用什么材质,PEEK,PETP均没有异议。但在尼龙和POM上出现争议,我个人理解POM价格,加工性能和耐磨性更有优势,同事认为POM更易出现粉尘,我对于这一点有疑惑,希望有大佬解惑

网友:
希望有大佬分析下

网友:
pom吸水少,尺寸稳定性好点,但价格贵很多。

尼龙吸水易胀,不过在干燥室内环境下也不明显,只在非常潮湿或接触水的环境下影响才大。

pom比尼龙更具不粘性。

一般尼龙强度稍高点。

粉尘?要磨损吗?没见过什么粉尘,这个你得做试验。

一般情况下用尼龙多。

楼主:
尼龙均价是比POM高的,电池行业是严谨粉尘产生的,我也不确定POM和尼龙哪个更容易产生粉尘,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点评):
聚甲醛比尼龙便宜?

网友:
pom俗称工程塑料,价格比尼龙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均价是比POM高的,电池行业是严谨粉尘产生的,我也不确定POM和尼龙哪个更容易产生粉尘,网上也查不到

用PTFE不就行了,尼龙和聚甲醛都有优缺点

网友A:
我们经常用尼龙块了!

网友:
粉尘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我们经常用尼龙块了!

尼龙块耐磨性能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