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verntor2020下载地址

楼主(2021-11-09):
hello,各位大佬
求个inverntor2020下载地址,万分感谢!!!

网友A:
http://hinotech.cn/article/10.html     2016-2022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hinotech.cn/article/10.html     2016-2022都有

感谢!

网友(2022-03-11):
别用2020的版本,修改特征数据的时候,经常卡住,然后自动退出。
尤其是生成孔特征的时候。(螺纹盲孔,自己生成的孔深不合理,直接修改,就会卡住直接退出,忽略这个别扭的数值,直接生成,然后双击特征修改,就不容易自动退出了)

刚改成2021,这种现象少多了!目前出现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