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平面有一圈圈波浪纹,等距的

楼主(2021-11-09):
车完平面有一圈圈波浪纹,有的也叫波浪纹,等距,和丝杠螺距差不多,x向丝杠和轴承都换了,斜铁塞紧了好一点,但还是有,还有什么问题,求大神们指教一二

网友:
上张照片看一下。

网友:
这不是水线吗,我们正好要这水线

网友:
这不是水线吗

网友:
这波纹线的距离等于拖板丝杠的距离

网友:
进给快了?

网友:
可能跟走刀量有关系

网友:
使用恒转速,切削速度选高一点,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应该和速度有关系

网友:
车端面出现波纹可能是横向进刀机构的精度低。车端面一直是这样还是这个零件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