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和惯量的匹配计算

楼主(2021-11-09):
求教:
        如下图计算扭矩和惯量来匹配减速机

网友:
查一下计算手册,惯量比最好不要小于1:1,如果不要求传动平稳性和传动精度那也无所谓。

网友:
你把大滚筒的材质设置好,密度搞对,可以直接用solidworks得出惯量,也可以新建中心点换算到你要求的点的惯量

网友:
减速比10  符合选择要求啊 还要求什么

网友:
惯性比一般不大于1:20,精度高的要求不大于1:5

网友:
明显还少重要条件,机电传动第一章就讲这个去看看。

网友:
惯量比是速比的平方

比如速比是5:1 那惯量比就是 25:1

具体的公式推导可以看理论力学教材看一下

网友:
惯量比,确实是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