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下防坠机构

楼主(2021-11-09):
我想给提升机加一个防坠机构,应该怎么做啊?求指导一下,提升机15 米高,所以想加一个,以前都是不加的。

网友:
我看下安全带怎么瞬间拉紧的?

网友:
防坠有很多形式,

网友A:
带刹车马达,导轨钳制器,配重机构等等

网友:
可以根据使用情况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刹车马达,导轨钳制器,配重机构等等

导轨钳制动可以指导下吗?一定感谢

网友:
你随便百度一下防坠机构,根据你的具体结构参照一个不难吧。

网友:
棘轮什么的,搜索一下电梯的防坠结构。

网友:
链轮防倒转机构,是目前最稳妥的防坠落机构。当然也有减速机防倒转的,但是不方便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轨钳制动可以指导下吗?一定感谢

电梯防坠,是有安全钳,也是导轨钳制器的一种,根据速度来紧急制停,其实也有一部分坠落的行程。
你这个10多米的行程,可以用气动导轨钳制器,可用常闭性,通电打开钳制器,机构正常升降。意外断电或急停时,钳制器自动停止。具体看你用的什么规格导轨来匹配选型,给个参考,NBK导轨钳制器,https://www.nbk1560-chn.com.cn/products/clamp_and_brake/clamperzee/?utm_source=bdl&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K_b_kwd_lz_pc&renqun_youhua=7224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防坠,是有安全钳,也是导轨钳制器的一种,根据速度来紧急制停,其实也有一部分坠落的行程。
你这个 ...

好的  我去看看

网友B:
可以用安全钳,类似于电梯上用的,还有自动化仓库的堆垛机上用的,坠落时速度过快会自动卡死在立柱的导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安全钳,类似于电梯上用的,还有自动化仓库的堆垛机上用的,坠落时速度过快会自动卡死在立柱的导轨上

是的 ,就是堆垛机是上用的那种,但是我不知道堆垛机上的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安全钳,类似于电梯上用的,还有自动化仓库的堆垛机上用的,坠落时速度过快会自动卡死在立柱的导轨上

有没有具体资料啊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堆垛机是上用的那种,但是我不知道堆垛机上的是怎么样的。。。。。。。。。。。。。。。

可以看看图片,我只有图片资料,也可以搜搜电梯防坠落安全夹钳的原理视频看看。安全夹钳的品牌:河北东方富达机械有限公司

网友:
增加机械刹车来放坠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