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塑料袋装物料投放破袋结构

楼主(2021-11-09):
袋装物料被夹住进行破拆,内容物倒出后袋子夹走收集,采用什么结构装置较好,越简单越好

网友A:
抓袋吸具或者吸盘(类似揪住的效果)抓袋,底部刀片划开袋子,投料后移动至合适位置丢弃袋子。有些袋子较重时,为避免划开袋子后变形太大无法抓取,可以在顶部两侧加穿刺辅助固定。

网友:
一刀不够再来一刀

网友:
大小、材质、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袋吸具或者吸盘(类似揪住的效果)抓袋,底部刀片划开袋子,投料后移动至合适位置丢弃袋子。有些袋子较重 ...

您好!感谢指导,这些工作条件下吸盘以及辅助穿刺结构比较大,且需能较大,对于我的应用工缺乏一个光滑吸面,然后吸盘能克服这个困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指导,这些工作条件下吸盘以及辅助穿刺结构比较大,且需能较大,对于我的应用工缺乏一个光滑吸 ...

上实物图才能判断如何抓取。

网友B:
用双吸盘,夹钳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实物图才能判断如何抓取。

您好,类似于这种生活垃圾投放带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吸盘,夹钳形式。

您看下图这种形式的袋子用吸盘结构可行吗?

网友B:
把钳子(夹子)两边换成吸盘,夹(吸住)后自动弹开(复位结构),方便垃圾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钳子(夹子)两边换成吸盘,夹(吸住)后自动弹开(复位结构),方便垃圾掉出来。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再向您请教这个夹钳吸盘结构在哪里应用较多,有具体的参考学习方向吗?
此外装好的袋子夹吸起来需要一个破拆,如果只是夹起来完不成破拆结构,破拆这种软薄袋子用刀片好还是撕扯结构较好
此外整体吸盘采用气缸作为动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下图这种形式的袋子用吸盘结构可行吗?

垃圾袋比较薄,而且一般多有破损,真空吸的方式不稳定。
建议还是通过夹取的方式,单爪或者双爪,底部加刀片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袋比较薄,而且一般多有破损,真空吸的方式不稳定。
建议还是通过夹取的方式,单爪或者双爪,底部加 ...

好的,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就这个思路组织一下;
此外呢我去科普业内设备,他们把一个整个袋子放进一个装置内就能实现袋子和内容物的分离,这种内部是什么形式的结构,您看知道吗?C:\\Users\\dell\\Desktop

网友C:
这种直接上夹爪了!

网友D:
用多组可开合的类似耙子的爪手,穿刺袋子提起,送入多组滚刀破袋,物料下落到收集装置,到另一工位爪手打开,放落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接上夹爪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组可开合的类似耙子的爪手,穿刺袋子提起,送入多组滚刀破袋,物料下落到收集装置,到另一工位爪手打开 ...

好的,感谢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袋比较薄,而且一般多有破损,真空吸的方式不稳定。
建议还是通过夹取的方式,单爪或者双爪,底部加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