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洗衣机软故障

楼主(2021-11-09):
松下XQG70-E70GS,洗 一会衣服后出现停机报故障,代码H07,什么原因,有修过的吗?

网友:
网上搜‘’松下XQG70-E70GS,故障代码H07‘’,看看搜索结果都有啥?

网友:
自己修? 找到随机操作说明书,最后一页,根据代码 找相对应的问题。

楼主:
代码显示门接触开关,电机传感器,查了正常,换过电脑板也一样,开机能运行几分钟,然后出现故障,有那位遇过同样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