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气缸选型问题和用法

楼主(2021-11-09):
如图,两个缸径为80的气缸,顶起240kg的中午。四个导杆四个直线轴承。这样做,选80的气缸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A:
不如中间一个160缸径顶,两个气缸速度有快慢,容易憋死或者烂密封圈。如果断气涉及到安全或者砸坏机器,还要考虑暴死

网友:
单纯按动力,80缸径的气缸,在0.5MPa气压下的顶出力就到2500N了。
用两个气缸同时动作,要让两个气缸同步,比较难,中间用1个100缸径的,从同步角度,更稳妥一些。
另外,导杆一定要设计好,导向套长度尽可能长,导向杆刚度尽可能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中间一个160缸径顶,两个气缸速度有快慢,容易憋死或者烂密封圈。如果断气涉及到安全或者砸坏机器,还 ...

这样比较稳妥,可靠。双气缸同步控制是问题。

网友:
两个问题也不大,大些的缸一个放中间常规操作。

网友:
一个大气缸就行,但是大气缸也有速度慢的问题,看你需求。

网友:
用一个大气缸,放中央,做一个剪叉用于保持平稳

网友:
两个气缸+导套肯定憋死;一个大缸径气缸+导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较稳妥,可靠。双气缸同步控制是问题。

设备高度被限制了,中间用大气缸高度就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高度被限制了,中间用大气缸高度就超了

高度方向留了多少可用空间?

网友:
上升行程多少,横向连杆结构顶升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不懂气缸,但是我懂密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高度被限制了,中间用大气缸高度就超了

一般气缸高度只与行程有关,和大小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卖密封圈的,加个QQ聊聊,920794832

加你了

网友:
240的重量,80的气缸0.4MPA的气压,75%的出力。应该够啊,你自己算一下,我这不想算。可以把气缸放在中间,采用3导向杆。导向套采用含油铜套吧,因为滚珠的导杆硬度要HRC60以上才不会拉出槽子。另外气缸与拖板采用浮动连接,也就是法兰卡套连接。导向杆连接处可以采用线切割割过的连接器。

网友:
还有气缸里面有日标的  这种气缸紧凑。还有超薄气缸。超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