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柱塞泵的大神帮对比一下,轴向柱塞泵和一种斜轴柱塞泵

楼主(2021-11-09):
目前在设备上我们和同行常选用两种泵用于原料泵送,一种是轴向柱塞泵,一种是斜轴柱塞泵,如下图,目前都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了解哪种结构更稳定,更耐用或是更成熟,或是各有什么优缺点,希望了解的大神给指点一下,两种都是定量泵

楼主:
大神们,不吝赐教,拜托大家,这两种泵都是液压泵,内部材质调整替换以后用于化工原料高压输送的

网友A:
前面的叫斜盘式柱塞泵后面的叫斜轴式柱塞泵,看它们的名字你就能判断个大概,本质是设计思路不同,前者结构稍微简单些,后者可靠些,一般使用差别不大。

网友(点评):
后者排量要大些

网友B:
轴向柱塞泵分斜盘式柱塞泵和斜轴式柱塞泵,你从工作原理和应用场合做对比,自己动手做对比文件就彻底消化这部分内容。最好从参考书和教材中找,教材中的描述相对来说最准确。

网友C:
化工原料 主要要考虑介质 这几种都是有泄露口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工原料 主要要考虑介质 这几种都是有泄露口的哦。

这两种泵没有泄露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柱塞泵分斜盘式柱塞泵和斜轴式柱塞泵,你从工作原理和应用场合做对比,自己动手做对比文件就彻底消化这 ...

资料也搜了一些,但都是理论上的,目前这两种产品也都在使用

楼主:
感谢分享图,上面那个结构是可调的,我们都选用定量的,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调整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叫斜盘式柱塞泵后面的叫斜轴式柱塞泵,看它们的名字你就能判断个大概,本质是设计思路不同,前者结构 ...

感谢赐教

网友:
一个是变量泵一个定量泵。在相同的转速下通过调节斜盘的角度改变流量。

网友:
实在抱歉,我们虽然是油泵厂家,但是我们没有柱塞泵

网友D:
液压泵设计的时候都考虑油膜的剪切强度的,不知道你们输送的介质会不会损伤柱塞。

网友E:
第一张图片是YC系列柱塞泵,技术来自70年代日本技术,现在日本已经淘汰,下一张图中是德国技术斜轴式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泵设计的时候都考虑油膜的剪切强度的,不知道你们输送的介质会不会损伤柱塞。

输送的是异氰酸酯和组合聚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片是YC系列柱塞泵,技术来自70年代日本技术,现在日本已经淘汰,下一张图中是德国技术斜轴式柱塞泵

对的前一个mcy,这个很普及,性价比较高,800元就是比较好的品质,可以每圈2.5流量,后一个斜轴柱塞泵我们这行最出名的是力士乐的a2fk,天价,用不起,这个型号国内有仿的,质量也不错,但是生产的厂子少,造价较高5000起步,最主要是可能这种结构的原因,最小流量每圈5,流量太大不好用

网友F:
我们用的是径向柱塞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送的是异氰酸酯和组合聚醚

德国moog的泵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的是径向柱塞泵

用径向柱塞泵输送的也是聚氨酯原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德国moog的泵可以试一下

moog的泵造价也还是太高了,就像行业里认可力士乐的泵,但是造价过高

网友:
都挺专业的,学习了!

网友G:
如果你从实际使用情况将 用斜盘靠谱一些 。千万别用第二种。化工行业,多高温腐蚀。设备应力变化太大。首选条件 易于拆卸维修的为主。什么理论都是狗屁

网友H:
社区里没有聚氨酯行业人士,你在这里问,不容易得到想要的回复。
现在聚氨酯行业用的原液,异氰酸酯以MDI为主,它和聚醚都有足够的粘度,也就具备了润滑性能。一般用于液压的泵,应该都能直接用来对聚氨酯原液计量。你在二楼说有“内部材质调整替换”,换了那些东西?
斜轴式柱塞泵与斜盘式柱塞泵,除柱塞的驱动方式不同外,其柱塞与配流盘的结合方式有很大不同,斜盘式柱塞要用一个滑靴与配流盘接触,而这个滑靴的材质用的是铜合金。铜对聚氨酯材料的物理性能有不好的影响。聚氨酯高压技术发展几十年来,其实高压泵用过多种类型的泵,但似乎没有那个技术文献说到用斜盘泵的。
斜盘泵相对于斜轴泵,唯一的可取之处是价格低。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曾经被使用于制作聚氨酯硬泡的极低价位发泡机。这种发泡机主要产地在河北。
斜轴式柱塞泵,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北京第二液压件厂购买了几种类型泵的专利开始在国内制造,随专利保护过期,现在国内生产厂家颇多,价格也不算太高,尤其是定量泵类型。
传统的聚氨酯柱塞泵是可变量的。北京有家格兰士公司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生产了。现在浙江和上海应该也有生产商。
力士乐的泵质量好,国产泵质量也不见得差。其实不必妄自菲薄。

网友(点评):
从语气中,我感觉我应该猜到您了,我是从百度搜到了您的文章,才注册的机械社区,您身体安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从实际使用情况将 用斜盘靠谱一些 。千万别用第二种。化工行业,多高温腐蚀。设备应力变化太大。首选 ...

目前斜轴泵更多一些,看样子反而是斜盘泵用的比较少了,我是看中斜盘泵的2.5小流量,而且能生产的工厂较多,价格便宜,但是由于时间短,不确定耐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社区里没有聚氨酯行业人士,你在这里问,不容易得到想要的回复。
现在聚氨酯行业用的原液,异氰酸酯以MDI ...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终于遇到一位懂聚氨酯设备的前辈。
确实,我认同您的观点,国内的斜轴泵,目前接触几个工厂做的都不错,北京的斜轴泵厂您应该指的是北京格兰力士,他家泵不错,但是没有5以下小流量的,而且性价比还是稍稍偏低一些。目前高压聚氨酯发泡设备还走的基本是定制路线,尤其是小流量的高压设备,我们努力定位了(不敢称为研发)一款小流量的,某行业通用的一款设备,力求用够用且合适的方案,做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耐用,经济,且不粗制滥造,国家要低碳,聚氨酯保温材料使用更广泛,但是建筑中某一行业用不起定制设备,我们在做一台这样的设备,在关键配件的选型上,特别希望得到您这样专业人士指点一二,这样少走弯路。
河北的低端聚氨酯设备厂,行业闻名,很多小厂就是互相模仿,经常是都不明白别的厂为什么那么做他们就跟着做,很盲目,但其实我也是河北的,虽不是同一地区,但是在那里买的第一台设备不好用,我才在七年前开始做聚氨酯设备,我是用设备才造设备,所以我的出发点很明确,实用且耐用。今年在做一款新设备时,遇到了泵,管路选材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跟江苏启东一工厂,定制了一款mcy斜盘柱塞泵,如您所说,把铜替换掉了,是用的力士乐a2fk系列泵的材质方案,我知道是一种铸铁,具体的牌号只有那家泵厂所掌握。
半夜看到您回帖,很是激动,言语不当之处,还请前辈海涵。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终于遇到一位懂聚氨酯设备的前辈。
确实,我认同您的观点,国内的斜轴泵,目前接 ...

用2.5排量的泵,高压发泡机多大吐出量?混合头规格?用L型混合头不?
我徒弟的工厂有定型的小规格吐出量高压发泡机,泵用格兰力士的5毫升变量泵,调定到小流量当定量泵用。流量调节还是调频器。
给出了个小活塞杆5毫米,大活塞杆7毫米的L型混合头图纸。做出来的混合头其发泡情况和使用寿命比韩国货好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2.5排量的泵,高压发泡机多大吐出量?混合头规格?用L型混合头不?
我徒弟的工厂有定型的小规格吐出量 ...

前辈,我们的混合料吐出量每秒40-60毫升,目前用的7毫米直线枪头,效果不理想,打听了国内几个做枪头的工厂,但是小流量成熟的产品不多,他们流量一般60-80毫每秒升起步,如果有成熟的小流量l枪头厂家,还望介绍
用北京那个变量泵把角度摇小,当定量泵用也是一个好办法,就是成本还没下来,我们的设备定位,成本总预算不允许那么做,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终于遇到一位懂聚氨酯设备的前辈。
确实,我认同您的观点,国内的斜轴泵,目前接 ...

moog都是大排量的,采购价格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og都是大排量的,采购价格合适吗

对的,moog基本不适合我们,产品定位也不是一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