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机械萌新求助

楼主(2021-11-09):
机械萌新 大胆求助欲设计一个装置想把工件
自动放在这个槽内
工件尺寸和槽内壁尺寸差不多 有些微间隙
   因为上方有个可以开合的盖板限制
实在是想不到合适的结构能实现这个功能
求助大佬

网友A:
如果只是放进去有很多办法,比如从边上塞进去,具体还是要看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放进去有很多办法,比如从边上塞进去,具体还是要看实体

能从盖板口塞进去    旁边进不去    限制多 比较难实现

网友B:
工件三个方向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工件啥样子,来料是什么样的,要求节拍是多少

网友:
用凸轮连杆结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从盖板口塞进去    旁边进不去    限制多 比较难实现

可以做成斜插的啊,只要盖子不挡着

网友:
描述太简单,不足以做方案分析。仅就此描述,工件无法从盖板处放入。

楼主:
各位大佬  问题可能阐述的不清楚
这么一个有盖板的槽(可以说是通道吧)
有推杆推动工件进入下一个工序
什么结构能让工件一个个放入这个槽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斜插的啊,只要盖子不挡着

各位大佬  问题可能阐述的不清楚
这么一个有盖板的槽(可以说是通道吧)
有推杆推动工件进入下一个工序
什么结构能让工件一个个放入这个槽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三个方向的尺寸是多少?

各位大佬  问题可能阐述的不清楚
这么一个有盖板的槽(可以说是通道吧)
有推杆推动工件进入下一个工序
什么结构能让工件一个个放入这个槽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问题可能阐述的不清楚
这么一个有盖板的槽(可以说是通道吧)
有推杆推动工件进入下一 ...

往前推好实现,比较麻烦的是盖板开个半掩如何把工件放进去?

网友:
需要增加机械配件啊

网友:
先不要把工作模式确定得太死,要天马行空的想。
推杆往前推的这个动作是出料?那能不能入料和出料口是同一个,就完全不用想盖板干涉的事了。
或者,盖板是完全活动的,不是60度开合角,是直接整个打开,上升个10cm,工件放下后盖子再关闭。

网友:
盖板起什么作用呢?为了将工件齐平放置?不需要盖子可不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把侧面的立板变成活动的呢?上下活动,就可以解决工件侧面进入问题!

网友(2021-12-10):
有很多方法,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2024-03-28):
问题没有描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