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传动扭矩计算

楼主(2021-11-09):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3.0计算得出的数据:
一、初始条件

  轴向载荷F为:686465.5N
  螺母形式为:整体式
  滑动速度范围为:低速、润滑良好
  螺杆材料为:40Cr
  螺母材料为:ZCuAl10Fe3
二、耐磨性计算
  ξ的值为:0.8
  φ的值为:2.5
  许用压强为:25MPa
  螺纹中径d2的值(计算值)为:83.842mm
  螺纹中径d2(选取值)为:88mm
  公称直径为:90mm
  外螺纹小径d1为:85.5mm
  内螺纹大径d为:90.5mm
  螺距P为:4mm
  导程L为:1mm
  螺母高度H的值为:220mm
  旋合圈数z的值为:55
  螺纹的工作高度h的值为:2mm
  工作压强p的值为:22.573MPa
三、验算自锁
  螺旋副摩擦系数μs为:0.09
  螺纹升角为:0.207°
四、计算驱动转矩
  驱动转矩T为:-8225855.914(N*mm)
五、计算螺杆强度
通过
六、螺纹牙强度计算
通过
七、螺杆的稳定性计算
  螺杆的最大工作长度l为:120mm
  一端固定,一端不完全固定长度系数μ为:0.6
  螺杆材料的弹性模量E为:207000MPa
  临界载荷Fc的值为:2749659.606N
八、螺杆的刚度计算
通过
九、计算横向振动
不考虑
十、计算效率
  轴承效率为:0.96
  效率为:-0.74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请教大家,根据书本上的其它方式得出扭矩大致在4000N.M,这与手册算出的相差2倍。求高人指点,另求定制非标行星减速器厂家,联系方式:15115605720

网友:
把你所需驱动扭矩的计算过程写出来,发上来。

网友:
螺距是4mm导程1mm⊙_⊙

楼主:
感谢4楼的提醒,不够仔细。
更正几个数据
  螺距P为:4mm
  导程L为:4mm
 螺旋副摩擦系数μs为:0.09
  螺纹升角为:0.829°
以下是计算的公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更正了数据再算一遍啊

楼主:
最终考虑其他因素,选择减速电机输出扭矩5400N.M。大家看看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