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1 pack and go

楼主(2021-11-10):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机器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自从搞了SW2021 之后,不管SP3.0或者SP4.1,还是SP5.1,pack and go 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只要是不和总装配体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子部件或者零件,pack and go 总是丢三落四,不是直接拉不过来,就是忘记工程图。
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网友:
2021是有问题,以前版本装配体插入ToolBox标准件都是放在实体旁边,2021放进去第一感觉是在旁边,一转方向就要变身福尔摩斯

网友:
工程图不行吧?工程图又不在装配体里

网友(点评):
可以的,pack and go时可以勾选相关联的工程图。

楼主:
以前用2020的时候,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格式,只要是相关的,连毛都给拉过来。。2021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2020的时候,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格式,只要是相关的,连毛都给拉过来。。2021不行了
对话框里面的包括工程图,你勾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里面的包括工程图,你勾选了吗??

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勾了。。。

录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屏看看

算了,这估计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我现在都不用这个功能了,有需要的时候用宏来解决

网友:
是某个地方没有设置好的原因了!

网友:
我还在用2018,是可以的。

网友(2022-01-10):
我也是,都在统一文件夹情况也会出现缺少工程图

网友(2024-06-21):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SW2020也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