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开模求教

楼主(2021-11-10):
求大佬告知 这种铝型材的加工件 可以开模做成注塑件吗  长度1米左右,宽13cm,这是一种轻负载(不到2KG)的提升支架,支架上装两个皮带轮和电机,用于货物提升,

网友A:
中间是空的么,壁厚是多少

网友B:
还不如开模做成铝合金的 就一个挤压磨  价格还更低

网友C:
有多长,
这种条状的一般做挤出模,便宜而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空的么,壁厚是多少

是空的 现在铝型材厚2.0,注塑件的话厚度也可以增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长,
这种条状的一般做挤出模,便宜而且快。

长度800多 少部分1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开模做成铝合金的 就一个挤压磨  价格还更低

现在是就是用的铝合金型材 加工的  如果是塑料件的话那个成本要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空的 现在铝型材厚2.0,注塑件的话厚度也可以增加点,

看你的截面内部怎么有一块没连起来。那个象导轨一样的还要保留么?这个很重要,毕竟1米多深,要考虑出模。结构上可能要做成上下两块拼接。这么大一件开注塑模不便宜呀。如果是导轨的话,那真是直接铝挤+机加是比较省钱的

网友:
这个件做注塑难度有点高啊,楼上同仁说的挤压模靠谱些,有朋友也是使用这样类似的铝合金件,也是铝合金挤压模出来的。

网友D:
做注塑件没问题,要考虑材质强度要符合要求。

网友E:
注塑磨具费高的离谱,量小不建议用注塑,我就可以做注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塑磨具费高的离谱,量小不建议用注塑,我就可以做注塑件

橡塑密封件13303395538

网友F:
按你这个示意图拔模方向只能是轴向,你这个轴向这么长,模具费可不便宜,实际我觉得开个铝挤出模,量多绝对是便宜的

网友G:
你需要量大,肯定开模做铝型材,为什么要做注塑件呢?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需要量大,肯定开模做铝型材,为什么要做注塑件呢?成本问题?

本身是铝型材的 现在考虑如果换成注塑件 材料成本是不是要低点  也可省了机加工序 件本身的几个圆弧是冲模冲的,塑料件的话  就省了开冲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你这个示意图拔模方向只能是轴向,你这个轴向这么长,模具费可不便宜,实际我觉得开个铝挤出模,量多绝对 ...

考虑 材料成本的话  塑料件是不是要比铝便宜点   而且直接成型 就不需要机加工序和开冲孔模

网友:
除非量大,否则模具你是吃不销的,问问挤塑铝的厂家

网友H:
塑胶件单价更低?
以自身需求量平摊到产品价再议吧!
制造周期跟得上不?
考虑过供应商问题不?
产品精度、刚度、寿命检讨校核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塑磨具费高的离谱,量小不建议用注塑,我就可以做注塑件

量不是问题 如果开模的话 模具费大概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注塑件没问题,要考虑材质强度要符合要求。

强度不担心 上面只装一个提升电机 ,提升的负载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塑胶件单价更低?
以自身需求量平摊到产品价再议吧!
制造周期跟得上不?

只是想请教大家 二者的成本 哪个最低, 就因为量不小 才考虑换塑料件成本是不是要低点 而且注塑件的话减少机加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请教大家 二者的成本 哪个最低, 就因为量不小 才考虑换塑料件成本是不是要低点 而且注塑件的话减 ...

建议外协询模具产品价格,以实际需求核算比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就是用的铝合金型材 加工的  如果是塑料件的话那个成本要低点

塑料也可以挤出模

网友:
这个注塑模具确实不好做的!

网友:
暗中观察,有负载,感觉注塑不好做,看看有没有大佬

网友:
可以做塑料挤出。模具费和单价找做塑料挤出的厂家咨询一下,具体塑料用什么材质还得根据你的负载大小来确定,可以仿真或打样试验一下。不同的塑料材质价格也差很大。

网友:
人家换注塑就是不希望有二次加工,塑料挤出不是一样要二次加工呀,而且用塑料的,要考虑强度和刚性,中间不用的位置要做筋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