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玻璃的方法

楼主(2021-11-10):
如图所示,我现在要测试这种中空玻璃的窗户的测试性能,玻璃不能打孔,现在要测试窗户的性能,我做了一个摆臂的机构,现在摆臂跟玻璃之间怎么连接?

网友:
吸盘,行不行

网友:
必须吸盘啊

网友A:
试试用这种玩意链接。。买一个做个过渡件之类的。。。

网友B:
楼主可曾听说过玻璃吸盘?如果比较大的玻璃吸盘,还有玻璃吸盘吊装车

玻璃吸盘,强大吸力

玻璃吸盘,强大吸力

网友:
机械师2电影上边,贾森斯坦森爬玻璃那段,用的那个玩意可以,哈哈哈

网友:
你看看很多大型建筑使用的大型玻璃门或者隔断的固定方式,规模比较大的酒店,宾馆的门头都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这种玩意链接。。买一个做个过渡件之类的。。。

谢谢,就是用的这种做固定的过渡连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曾听说过玻璃吸盘?如果比较大的玻璃吸盘,还有玻璃吸盘吊装车

就是用的这种吸盘

网友:
玻璃的话只能用吸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用的这种做固定的过渡连接件

接触的地方尽可能使用软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