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HL-5032三通道回路电阻测试仪

楼主(2021-11-10):
YHL-5032三通道回路电阻测试仪
本YHL5000系列回路电阻测试仪采用微型单片机控制,人性化汉字界面显示,它是用于开关控制设备的接触电阻、回路电阻测量的专用设备;其测试电流采用国家标准GB763推荐的>100A的直流,可在100A/200A电流(不同机型)的情况下直接测得回路电阻或者接触电阻,一次接线,即可完成三断口回路电阻测试, 首创测试大电流断线自动识别!!!采用液晶显示测试电流值及测试电阻值,自动存储,可以查询,可以打印输出
技术性能及特点
    1、测量范围:1-20000μΩ(10000μΩ)分辨率:1μΩ
             1-2000μΩ(1000μΩ)分辨率:0.1μΩ(不同机型)
    2、测量电流:直流100A/200A(不同机型)
3、测量精度:±0.5%±6RDB
(<499.9μΩ ≤0.5%  500μΩ-1999μΩ≤1%  <20mΩ ≤2% )
    4、显示方式:大屏幕汉字液晶
5、电源:AC220V  50Hz
6、最大输出电压: DC 10V
7、一次接线,即可完成三断口回路电阻测试.
8、测试电流100A/200A(相应型号)。
9、测试时间设置范围:3―99S
10、测试结果自动存储.
11、测试结果可以查询(具有历史数据显示).
12、首创测试大电流断线自动识别!!!
13、带打印机可打印测试结果.
14、可以三相同测,也可以单相测试.
15、可以扩展(三相同测时,主测量端和辅助测量端之间采用无线通讯)

网友:
  最近和直流电阻测量仪在打交道,用量100台

网友A:
实物产品的图片有吗?

楼主(2022-03-30):
引用 网友A:
实物产品的图片有吗?

有啊

网友(2022-12-27):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