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调节螺杆容易咬死,调节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1-11-10):
如图,设备使用一段时候后,需要调节输送带张紧,不锈钢螺杆就容易咬死,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太软了,力大了。

网友:
换T型丝杆

网友:
螺母改用异种材料

网友:
确定是这里的问题么?我咋感觉是你右边那里摩擦力太大了

网友:
上食品级润滑油

网友:
确认一下有没有调错螺母,另外螺母要换普通材料

网友:
不锈钢丝杆和螺母的确存在咬死现象。
解决办法:丝杆和螺母使用不同材质;丝杆和螺母之间涂抹润滑油。

网友:
不能吧,螺母与螺杆拧紧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用碳钢的呗

网友:
可以试试反锁死螺母,东明有。

网友:
上大扳手加力杆,从来不相信还有拧不动的螺丝:

网友:
不锈钢螺杆拧不锈钢螺母容易咬死,把螺母换成碳钢的

网友:
我怎么看到了焊缝?是不是焊上去的?

网友:
淬火试试。

网友:
螺杆和螺母其中一个用201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视角问题:我怎么看着右边螺杆已经弯了,这样肯定咬死了。

网友:
图中标注螺母端点焊固定了,调整时需将拼紧螺母松开,二边要注意同步调整,保持平行,另外受力磊小也会影响。加工精度和配合间隙也要注意。

网友:
敲敲,振振

网友:
换T型丝杠,配铜螺母

网友:
螺母换材质,和螺杆不一样即可

网友:
螺母材质不能比螺杆材质硬,还要减少摩擦

网友:
你不会是两个螺母都是焊上去的吧     这样做肯定不行的

网友:
换成碳钢的

网友:
怎么看见螺母是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
1.左侧角铁是否变形?有无卡住螺母?
2.左右两侧孔位是否偏心?螺杆有无倾斜弯曲?受力状况是否合理?

网友:
容易咬死?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
螺母和钢板之间加一个推力球轴承就解决了

网友:
用碳钢的,发黑处理的螺母,丝杠上黄油润滑到位就好了。

网友:
抱歉没看太懂

网友:
脚板上做长孔左右螺母加大厚垫圈,左右螺母都是活的,不能点死!

网友:
不锈钢的就是容易咬死,一般都是打油

网友:
固定板改做下热处理

网友:
这个需要加缓冲的,不锈钢螺杆容易损伤。

网友:
不锈钢和不锈钢埃在一起容易咬死,需要使用防粘扣剂,这是常识。。。。。。。

网友:
怎么安装的?一定不要用气动扳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螺丝螺母都是不锈钢的就是容易咬死!换材料吧

网友:
螺母焊偏了当然锁死,要不就不焊,要不就大力硬扭.

网友:
螺母焊接的,有点不垂直 丝扣不顺滑

网友:
加个弹性垫圈呐

楼主:
好几天没上论坛了,多谢大家回复啊!螺母和螺杆都是304不锈钢的,一个螺母是焊接在角钢上,轴调节张紧后,另外一侧用活动螺母锁紧。

网友:
我们公司也经常用到不锈钢的螺杆和螺母调节的部件,只需要在装配前螺母里加点黄油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