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塑料选型求助

楼主(2021-11-10):
如上图所示,一个双端面机械密封的螺纹泵,使用位置是套在轴上的,之前一直是使用的不锈钢材质,这有个客户要求使用非金属材质的,要求耐磨耐酸碱腐蚀,考虑使用工程塑料,又担心硬度不够的问题,对工程塑料不太了解,麻烦比较懂工程塑料的大佬们帮看看,哪种材料的硬度高点,大概多少HRC

用PEEK怎么样?

网友A:
PTFE/PEEK,应该都可以的,PEEk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FE/PEEK,应该都可以的,PEEk贵一些。

想选PEEK,硬度比铁氟龙高,但是好像耐腐蚀性不如铁氟龙,不知道PEEK具体的耐腐蚀性咋样

网友:
PEEk除了楼上社友说的特点外,还具有很好的机加工性能。

网友B:
确实可以考虑楼上各位提到的PEEK,当然,主要的缺点是贵。

网友C:
只溶于浓硫酸

网友:
螺纹泵和螺杆泵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可以考虑楼上各位提到的PEEK,当然,主要的缺点是贵。

仅溶于浓硫酸,那基本就确定选PEE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溶于浓硫酸

那就选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可以考虑楼上各位提到的PEEK,当然,主要的缺点是贵。

大侠,可以分享下文档吗?

网友(点评):
看图片的水印,我在那个知乎作者的专栏里找到的信息

网友D:
询价后估计你又会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询价后估计你又会纠结的

已经在纠结了,不过不是我,采购跟业务那边
听说业务报价报低了,PEEK做的话,要亏

网友:
ABS 可以用吗

网友:
还是用硬度高的工程塑料,这样更靠谱。

网友(2022-11-01):
PEEK是最优选择,不过价格也高,其实也可以考虑下PPS或LCP,高钢性,高抗冲,高耐温,耐腐蚀

网友:
耐磨耐酸碱PBT,尼龙也可以,主要看酸碱浓度,使用工况温度要求。
改性后的PBT,尼龙耐磨性能一样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