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柱凸轮可以做成好几个圈的吗?类似丝杆,形式的

楼主(2021-11-11):
(图片)

楼主:
为什么没有图片?

网友:
可以理解双导程或者多导程

网友:
丝杠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凸轮机构。

网友:
可以,就是个丝杠

楼主:
如图这个圆柱凸轮,是用于举升设备。外径200mm,螺旋槽深40mm,槽宽62mm;
请教各位大神四个问题:
1.solidworks用可变螺距怎么画使得螺旋沟槽两端水平汽车,而不是像图中的倾斜的切除;
2.如果沟槽中用62mm的滚子接触,我都沟槽宽度公差取多少?(+0.1,0.2)?
3.从强度及加工工艺角度考虑,是否要末端和沟槽底部倒圆角;
4.材料选用45钢或42CrMo,是否能够淬火沟槽表面,硬度达到50HRC±5,深度能够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这个圆柱凸轮,是用于举升设备。外径200mm,螺旋槽深40mm,槽宽62mm;
请教各位大神四个问题:
1.solid ...

这个图是某德企公司的产品,实际运用案例。沟槽末端水平

楼主:
这种零件加工难度大吗?要保证螺旋沟槽表面硬度50HRC±5,沟槽表面粗糙度1.6以上

网友(2022-04-05):
如果搞成“多导程”,两头的换向无法高速了吧。另外这种歧路分支,也是麻烦。如何保证通过性呢?
这个图,疑问多多,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点评):
玩过低速的,类似于换挡机构

网友(点评):
每个槽应该是相同宽度,右边倒数第二条槽怎么如此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