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机构怎么做

楼主(2021-11-11):
绿色部分平放在灰色零件上,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能保证绿色零件可以顺利竖直向上脱离灰色零件,但是对绿色上部施加侧向力或者说左右晃动的时候,绿色灰色两部分又不会脱离呢,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思路?不考虑气缸电机这些主动部件

绿色和灰色两个部件

绿色和灰色两个部件

网友A:
机械行业常用的动力就是气动、电动,你都不用,我觉得只能用太阳能、风能、克服下地心引力,也可以去印度学习下法术

网友(点评):
修仙,吹口气,用意念控制

网友:
双面胶,要以用意念控制那种。

网友B:
做几个折弯钣金件就好

楼主:
忘记说了,项目不适合用磁力,想的是能不能用连杆轴承弹簧一类的设计一个限位机构,不需要主动动力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几个折弯钣金件就好

对的,是希望走这种方向的,但是怕重心比较高,单单几个钣金件(还必须有间隙)未必固定的住

网友C:
看看家里的门,那种碰锁结构,依靠重力锁舌可以卡进定位孔里,然后再设计个机构,向上提的时候,会将锁舌缩回就可以了。但是定位后会有一定间隙。

网友D:
可以设计竖向滑轨系统及下部橡胶支撑或弹簧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家里的门,那种碰锁结构,依靠重力锁舌可以卡进定位孔里,然后再设计个机构,向上提的时候,会将锁舌缩 ...

非常感谢,我去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计竖向滑轨系统及下部橡胶支撑或弹簧支撑。

有些担心受单向力的时候会不会歪或者脱出,因为重心比较高

网友E:
不能增加点导向之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增加点导向之类的嘛

导向是要做到,但是还是想把绿色零件固定的更牢靠一些

网友F:
底部搞几个限位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部搞几个限位不就好了

是的,主要是担心上部受力的时候力臂过长,下面的只是限位的话固定不稳不牢靠

网友:
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点评):
是的,是类似这种思路方向,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行业常用的动力就是气动、电动,你都不用,我觉得只能用太阳能、风能、克服下地心引力,也可以去印度学 ...

烧锅炉

网友(点评):
类似于插销的思路吗?

网友:
感觉 你在设计 悬架系统 车架样子

网友(点评):
有些类似,厂内的设备

网友:
‘绿色零件可以顺利竖直向上脱离灰色零件’-----这个竖直向上,是人工提上去还是按钮/操纵杆去控制“竖直向上”的过程?

如果人工提上去,只需要考虑前后左右限位的结构了。
如果有竖直向上的运动机构,可能避免不了要用电机、气缸之类的机构。

网友(点评):
不是想设计运动机构,是在考虑这两部分,怎么能在竖直方向上顺利脱离,在其他方向上相对稳固都固定。

网友:
你没有说限制人力吧,一开始你就把我们带入误区!

网友(点评):
是想寻找合适的固定机构或者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担心受单向力的时候会不会歪或者脱出,因为重心比较高

重心怎么找

网友(点评):
sw的评估?

网友G:
是不是可理解为前后左右及下方没自由度,上方有自由度,那在上下方向放个导轨不就好了吗

网友(点评):
因为要完全脱离的,所以导轨不太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理解为前后左右及下方没自由度,上方有自由度,那在上下方向放个导轨不就好了吗
时针
因为要完全脱离的,所以导轨不太合适  发表于 半小时前

啥叫完全脱离?就是连“藕断丝连”都不行呗?按你1楼所说绿向上脱离蓝,又说蓝、绿2件又不会脱离,这个前后矛盾要说清楚;

首先,是在向上的行程过程中,每个点都可能是工作位置,还是只有起点和终点才是工作点?
其次,“脱离、又不会脱离”是不是说绿、蓝接触面脱离而限制其它方向?
再三,无主动部件(我理解应该是“不加外部动力”),那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需要绿向上时给绿施加一个足够大的力;
再四,当把这个绿“送走”之后,这个东西还要回到原始位置,准备推另一个绿?
你这是让人盲猜呀!!!也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
底下做钣金折板限位再加上球形扣

网友:
1.我寻思模具中的导柱导套应该能实现前后左右自由度的限制,但绿色零件如果已经是完全体就不太适合。
2.如果四周没有需要避空的,可以在绿色零件四角做几个高一点的工件限制它的自由度。

网友:
不用气缸不用电机,绿色零件可以脱离灰色零件的动力来自哪里,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啥叫完全脱离?就是连“藕断丝连”都不行呗?按你1楼所说绿向上脱离蓝,又说蓝、绿2件又不会脱离,这 ...

是的条件首先要说明清楚

网友:
条件设置不充分   光看图 就是随便搞搞就可以了 你却大张旗鼓你是来搞笑的 说吧你老是是那个坑 我要拉屎

网友:
还是电磁铁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表达啊!一个问题都表达不清楚,这个项目如果你是主管我是替你担心的,很多核心的东西都没说,就叫人猜,比如动力源是什么,工况有哪些,上面绿色的框大概重量和外形尺寸,一个搞机械的起码得把什么是关键的的东西要搞清楚了吧,当你自己去理这些的时候大部分的问题其实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我能问问怎么确保他能竖直提上去不慌懂么

网友(点评):
绝对不晃动是不可能的,但是推不动(忽略变形)是能够做到的;他不把条件说清楚(为了所谓“保密”吧),我们也就帮他到这吧!至于怎么实现,看他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