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价格询问

楼主(2021-11-11):
各位大神们:
       请问谁了解钣金产品成本评估,以及钣材价格在哪里查询。

网友:
钣金件价格主要是材料费用+加工费
需要看结构、材质以及表面处理的工艺要求。
结构上有没需要上特殊工艺的,尺寸精度等级是多少。要不要开专门的模具。
做个工艺过程图表,下料要多少时间,用什么工艺。比如laser还是线切割或者是剪板,折弯几道,焊接、打磨几处,要不要铆标准件,一处多少;前处理、表面处理按面积,要不要避油和堵孔,一处多少钱。要不要做丝印(需要做网版)~~~~~~~~~
另外还有包装运输的费用,差不多就这些吧

网友:
找加工厂问问。

网友:
这个多找几家供应商报价吧,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