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特殊刀具折弯的吗?在solidworks里怎么出模型呢?

楼主(2021-11-11):
见过这种的成品的,是个下壳体,上壳体刚好盖在上面。但是在solidworks试过边线法兰和绘制折弯都不行。是不是要用成型工具?能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折弯模,用普通的液压折弯机就行,模具价格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模,用普通的液压折弯机就行,模具价格挺便宜的。

我在网上找的,这种知不知道怎么在solidworks里建模型

楼主:
后来用的折弯半径为0,折弯深度1.21,用的边线法兰,算是实现了。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非标定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