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标注感觉有问题

楼主(2021-11-11):
2*1/4螺纹标注缺前面字母吗?深度是15。

网友A:
缺啥字母?两个1/4的螺纹,深度15,这信息还不够么?

网友(点评):
英制螺纹的话还得标注牙数吧

网友:
确实缺点,没写螺纹标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啥字母?两个1/4的螺纹,深度15,这信息还不够么?

没给出螺纹牙形

网友C:
技术要求里面有规定螺纹相关要求吗?比如螺纹参考xxx标准之类的话

网友:
1/4前面应该要加个牙型吧

网友:
缺螺纹特征代号。

网友:
楼主没错。给出螺纹代号或者标准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要求里面有规定螺纹相关要求吗?比如螺纹参考xxx标准之类的话

你看看这个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给出螺纹牙形

问题是客户也不太懂,属于中间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要求里面有规定螺纹相关要求吗?比如螺纹参考xxx标准之类的话

没有标注,客户也不太懂

网友D:
图纸上没有设计单位设计人?

网友:
有深度,应是G螺纹。

网友E:
英制普通粗牙螺纹BSW 1/4'' 外径6.35,螺距1.27,底孔5.1,应该是这个,供参考!

网友E:
这一看是外国图纸,螺纹肯定不是国标,是没有G或Z的

网友:
确实不全,看着就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上没有设计单位设计人?

外国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看是外国图纸,螺纹肯定不是国标,是没有G或Z的

对,国外的图纸,国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制普通粗牙螺纹BSW 1/4'' 外径6.35,螺距1.27,底孔5.1,应该是这个,供参考!

可能就是这个螺纹,英制普通螺纹。
再问一下如果是管螺纹的话,国外会怎么标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啥字母?两个1/4的螺纹,深度15,这信息还不够么?

你意思就是,英制普通螺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