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口圆盘怎样转动定位?

楼主(2021-11-11):
      我有个圆盘如图,切一刀有个缺口,厚度大约1毫米,我平放圆盘,需要在水平方向转动,使弦缺口对准所需的方向,定位精度倒不用太高,用什么样的机构或者现成的机械手能完成这样的动作?谢谢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装个对射光纤检测有无可行吗?

网友:
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
平板转动的驱动方式有没有要求?平板支撑是什么?就放在平面上还是有轴支撑?

网友(点评):
没限制 ,没支撑,这就是要设计的。

网友(点评):
这个自带回正功能。

网友(点评):
这盘上不能粘贴磁铁。

网友(点评):
挤牙膏了属于是

网友(点评):
镜面反光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楼主需求原因。
可以考虑在上料和其他过程中采取定位措施。

网友:
做一个比这个圆盘大一点的套管 ,转动这个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楼主需求原因。
可以考虑在上料和其他过程中采取定位措施。

它就是料。

网友(点评):
就你所给信息和回帖来看,不直接给你方案,你很难搞定案子的说。。。

网友:
类似4爪,2爪固定,2爪弹性可动,当2爪到达一定位置(平面位置)就说明已就位

网友:
做个带导向的溜槽,使开口做成95,滑下时带微震自动就位

网友:
震动盘,做定制专门的出料轨道出料

网友:
震动盘,加上合适的筛选结构就是你需要的。(除非你这盘怕震动、摩擦、划痕、磕碰)。

网友:
图片没加载出来

筛选结构示意图

筛选结构示意图

网友:
夹具具有四爪同步夹持,对工件定心,步进电机旋转夹具及工件,开关对缺口位置进行检测(参见7楼图片),如信号缺失,则位置达到。

网友:
吸盘吸出此物,前移至槽型光电开关探测区域内,吸盘旋转,检测到缺口处,吸盘停止旋转,光电开关或退回原位,吸盘放下缺口圆片。

网友:
在侧面加小孔,通真空吸附

网友:
照零件的形状做一个套筒,零件装在套筒里,底部用一个气缸,气缸上装一个和零件厚度相近的推板推那个缺口位置,气缸推一次,出一片零件;气缸缩回来,上面的零件下落一个厚度。

网友:
在盘面径向做个杆子,要停下前杆子伸出圆周外面,被挡块挡住。不需要停时,杆子缩回去,挡块不会挡住。

网友:
定制震动送料盘,基本不需要什么吸盘、传感器啥的,重力+震动,可以保证大部分圆盘平口位置水平(不在水平位置的,被限高卡掉,再次进入震动循环),只有圆盘平口位置水平的才能通过。

网友:
下图从下往上看,看看适合不?
其中微动开关的行程要合适;
微动开关小轮需要耐磨并经常更换
旋转到缺口时,开关动作,停止旋转

磁吸或真空,保证圆中心对正,在开关区域旋转
进行精确定位
进入精确定位区域

进入隧道(初定位)↑

6mm的高差作为识别方向的依据可不可靠?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高,省钱点的话用步进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