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齿轮齿数大于300怎么画?

楼主(2021-11-11):
SW自带的Toolbox,设置齿轮的齿数最大只能是300,那如果需要的齿数大于300,怎么画呢?哪位坛友大牛有解决办法不?

网友:
不知道你会用CAXA软件不?在caxa里把草图画出来,拷贝到solidworks里再建模。

网友A:
UGNX6里直接就搞定了。
现在的高版本格林森、奥利康都没了。不知道成型原理,手工还真不好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NX6里直接就搞定了。
现在的高版本格林森、奥利康都没了。不知道成型原理,手工还真不好建模

UG可以建齿数300以上的齿轮么?

网友:
找个插件啊。麦迪,凯元。不过这么多齿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
实在不行按外圆画个饼好了,反正对出工程图帮助不大

网友(点评):
工程师大都这样,追求完美。不过机构复杂了,打开图纸要么被轻量化,要么当机.....哈哈哈

网友(点评):
准备3D打印个塑料的试验下呢,要把齿画出来

网友:
一般这种,我都是随便画个东西做示意图。不用画那么精细,反正出图的时候你参数写明就行了

网友:
用ug试了一下,结果电脑卡了十分钟

网友:
原本有一个想法,齿轮的尺寸都有计算公式的,用方程式来约束尺寸,给定齿轮的基本参数。回过头想想,是不是超过300个齿数,计算量太大,所以生成不了,直接死机?

网友:
|注册机007发表于 11-12 16:22原本有一个想法,齿轮的尺寸都有计算公式的,用方程式来约束尺寸,给定齿轮的基本参数。回过头想想,是不是超过300个齿数,计算量太大,所以生成不了,直接死机?
但是又有点矛盾,大型机械的齿数肯定有超过300的,不知道有没有建模,但是没有接触过

网友B:
直接今日制造里面生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今日制造里面生成即可

不行,建模齿数一旦数量多了,迈迪就报错

网友:
这个最好是看插件,不然很难凭借手去画出来。

网友(2022-12-14):
没有必要的话还是省点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