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压力开关内部NBR是指丁晴吗?轴向压力表内部有橡胶密封吗?

楼主(2021-11-11):
我们输送的介质是异氰酸酯和组合聚醚,对铜有轻微反应,对铝有轻微腐蚀,对丁晴有分解作用,普通橡胶也分解,现在选用机械压力开关和压力表,想知道资料里介绍的NBR,是指丁晴吗?还是指其他的。轴向压力表内部有类似材料吗?望了解的指点一下,拜托

楼主:
拜托各位,了解的指点一下,不胜感激,怕贸然选用,后期出现问题,想考虑周全一些,拜托

网友A:
NBR是指丁腈橡胶,常被用作我们产品上的密封圈密封垫片使用,丁腈橡胶在橡胶中算是低档的,成本也较低,其耐温耐腐蚀都一般,做密封垫的橡胶材料有很多种类可选,耐腐蚀的、耐温的,百度一搜一大堆,具体你可以与专业的橡胶圈厂家联系,因为都物料和橡胶都属于高分子材料专业,已经超出机械的专业了,我知道的不多,仅供参考

网友B:
你看看PTFE的性能是否可以满足用?

网友:
NBR就是指丁青橡胶

网友:
化学腐蚀类的输送,不能选用一般常用的阀门和仪表,建议找专业厂商了解

网友:
图片显示是防震压力表。NBR是丁腈橡胶,综合性能较好,耐候性也较好。
机械压力开关的膜片有橡胶膜片,也有金属膜片的。
一般压力表也分为膜片式和弹簧管式,弹簧管式的没有膜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PTFE的性能是否可以满足用?

请教一下,聚四氟乙烯可以用来做密封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聚四氟乙烯可以用来做密封件吗?

我们常用的“生料带”就是聚四氟乙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聚四氟乙烯可以用来做密封件吗?

可以做密封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常用的“生料带”就是聚四氟乙烯。

受教了,装修还用过,不知道是四氟乙烯。

网友:
对全氟醚橡胶也有腐蚀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常用的“生料带”就是聚四氟乙烯。

PTFE可以做密封件 ,,在密封中起到支撑、保护密封单元(主要是保护、支撑O圈),真正起到密封作用还是O圈。用PTFE配合的工况一般是要求压力高、耐磨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R是指丁腈橡胶,常被用作我们产品上的密封圈密封垫片使用,丁腈橡胶在橡胶中算是低档的,成本也较低,其 ...

感谢,类似开关都是nbr密封,真不理解,一两百的配件多一元成本换氟胶密封多好

网友(点评):
PTFE确实耐绝大多数酸碱盐等无机物料的腐蚀,耐温性能也好,但是你这输送高分子物料,是否与物料发生反应,一定要咨询专业厂家才可以

网友:
生料带可以这么做的。

楼主:
总结与回复:1、压力表买来了成品,拆开,内部与介质接触的部分是不锈钢金属焊接一体的,没有密封材料
2、机械压力开关,要求厂家换了氟胶密封

网友:
氟胶密封圈耐腐蚀,耐高压

网友:
氟橡胶防腐蚀,专业橡胶密封133033955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聚四氟乙烯可以用来做密封件吗?

一般用来做垫片密封,

网友(2022-03-14):
是不是耐受确实得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