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啮合静力学分析两个警报提示始终不能解决

楼主(2021-11-12):
针对斜齿轮进行啮合的精力学分析,网格按照默认方式划分
边界约束是在小齿轮施加cylindrical support ,大齿轮是fixed support,小齿轮施加扭矩
然后出现两个警告,一直没有效

网友:
齿轮啮合用到接触关系,检查材料属性,网格划分的方式,网格大小。零件导入后默认的原来的连接关系要删掉,

网友A:
小齿轮的轴向位移约束要加

网友B:
数模网格划分确认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的轴向位移约束要加

也是出现这种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模网格划分确认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