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如何设置

楼主(2021-11-12):
怎样解决同一种颜色受光源影响而产生的的色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软件

sw

楼主:
软件是SW

网友:
这涉及到了动画渲染的技能了,最简单的就是,把你的反射调低,调到0肯定没有了色差,但是一点没有也不好,你可以自己往低了调,一点点试

网友:
把光源关掉

网友:
把广源关闭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