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定向滑轮怎么固定呢,三个轮子要连钢丝绳吊重物

楼主(2021-11-12):
需要把三个滑轮连起来吊重物

需要把三个滑轮连起来吊重物

网友:
那要好几个导向轮了吧

网友:
这角度钢丝绳肯定跳绳了,得加导线,还得看空间够不够,轮槽也要改,不能直接用对称轮了

网友A:
不明白你要用三个定轮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要用三个定轮干吗?

表达的不够准确,轮子位置放得也不对,中间那个需要来转换方向,三个轮子会有钢丝绳,就是这三个轮子位置如何安排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要用三个定轮干吗?

中间是来转钢丝绳的方向的,不知道如何安排他们位置

中间是来转钢丝绳的方向的,不知道如何安排他们位置

楼主:
感觉中间滑轮还得加钣金件,不然会跳绳,钢丝绳的位置需要固定一下,不太会设计

网友:
那实物比划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