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好且淬过火的铆压模具要改尺寸,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1-11-12):
加工好且淬过火的铆压模具铆压出来的效果不好,要改弧度,该怎么操作呢,直接车,淬过火的能车得动吗;或者要经过其他热处理,才能车加工?

网友:
第一。高温回火后加工再淬火,,第二,买合金刀具,可以加工。

网友:
淬火后硬度能有多硬?不会比硬质合金刀片还硬吧,再不行上CBN刀片

网友:
HRC60以下都有刀片可以加工

网友:
HRC60以上,连续车削的话,可用金属结合剂陶瓷刀片或PCD(人造立方氮化硼)加工。干车即可。若是断续车削,可选择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加工。

网友:
可以放电

网友:
看位置和形状了,可以使用电火花,磨削,甚至线切割,车削铣削只能去除少量的表面材料的

网友:
先把模具退火,降低硬度;在用硬质合金刀加工,如果加工量不大是可以加工的,如果量太大了,刀会磨损的!

网友:
可以直接加工,主要看刀具。

网友:
看位置形状,放电、磨削、车床用合金刀片、CBN刀片等都行

网友:
用线切割是不是也能实现?

网友(2021-12-20):
只能再加工